刚接触对讲机,请各位大神帮分析一下射频电路组成,谢谢!

楼主(2021-07-19):
各位大神好!
    本人刚接触对讲机,请各位帮分析一下射频电路的组成,谢谢!

对讲机,天线电路。

对讲机,天线电路。

网友A:
射频电路的组成?射频电路+天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电路的组成?射频电路+天线啊

我的意思是由哪几个元件组成低通滤波器,哪几个元件组成高通滤波器?那几个元件是组成放大电路的,谢谢!

网友B:
C4所在的网络是收发开关控制信号,能控制D1和D2构成的单刀双掷开关。
发射时是高电平,使D1和D2同时导通,则Q2放大的信号就通顺利通过天线发射出去。此时Q3的基极被D2交流短路到地。
接收时是低电平,使D1和D2同时截止,则天线接收到的信号能顺利到达Q3,放大后送到芯片ANT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4所在的网络是收发开关控制信号,能控制D1和D2构成的单刀双掷开关。
发射时是高电平,使D1和D2同时导通, ...

感谢!又学习到了。

网友(2021-09-22):
    MS2351M,100MHz~2500MHz 45dB 动态范围的RF检测器/控制器,RFID无线射频检测芯片,可替代 AD8314、MAX4003对数放大器芯片。有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