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3D元件时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2021-07-19):
    第一次用allegro的3D元件功能,但是导入不了。3D文件是论坛下的,路径已经指定了,但是就是出现图中情况,各路大佬求解。

    直接打开

    直接打开

    点了保存后

    点了保存后

网友:
    看看大神怎么说,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相同的模型在PADS里能打开,可以用inventor打开看得见完整模型

网友A:
    也许问题在于测量单位、缩放比例和尺寸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问题在于测量单位、缩放比例和尺寸不匹配?

allegro里用的mm,inventor里也是mm啊,主要是模型也不像网上教程里那样显示出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