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怎么让定时器显示30后清屏,代码怎么写

楼主(2021-07-19):
参考下面的用法,用系统滴答时钟SysTick
stm32l4xx_it.c

/* USER CODE BEGIN 0 */
#include "gpio.h"
/* USER CODE END 0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SysTick_IRQn 0 */

  /* USER CODE END SysTick_IRQn 0 */
  HAL_IncTick();
  HAL_SYSTICK_IRQHandler();
  /* USER CODE BEGIN SysTick_IRQn 1 */
LED_toggle(800);  //80ms
  /* USER CODE END SysTick_IRQn 1 */
}
---------------------------------
gpio.c

/* USER CODE BEGIN 2 */
void LED_toggle(uint32_t time_slot){
        static uint32_t  tt=0;
        tt++;

        if(tt%time_slot == 0){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3);//LED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LED5
                //OLED_Waitting();
        }
}
/* USER CODE END 2 */
------------------------------------------------
gpio.h

/* USER CODE BEGIN Prototypes */
void LED_toggle(uint32_t time_slot);
/* USER CODE END Prototypes */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