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直流稳压电源来讲 增量式PID的精度一般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1-07-20):
最近在做直流稳压电源, 目前调整负载能将电压稳定在0.3v左右 ,然后精度就无法再提高了

网友:
1.刷三防漆保护须在PCBA组装前经测试、检验合格并彻底清洁干净后进行。

2.使用的毛刷要保持清洁,禁止再用于其他作业;毛刷涂漆时要注意不要滴漏到不需涂漆的部分;使用后的毛刷要用稀料等清洗干净。

3.涂覆层要透明,并且均匀覆盖PCB板和组件,色泽和稠度均匀一致。

4.工艺步骤为:  涂刷A面→表干→涂刷B面→室温固化

5.喷涂厚度:  喷涂厚度为:0.1mm—0.3mm
6.所有涂覆作业应不低于16℃及相对湿度低于75%的条件下进行。PCB作为复合材料会吸潮,如不去潮,三防漆不能充分起保护作用,预干、真空干燥可去除大部分湿气。

网友:
两个方向吧,第一是强化硬件,增加采样频率,也就是控制频率增加,可以使得非线性控制能力加强(精度也要适当加强),第二从系统分析,构造你的传递模型,使用相应非线性控制器,如滑模便结构控制,把控制器的鲁棒性增强,这样也能提高你的电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