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源处的滤波经常是用 LC 电路。但是为什么有时 LC 比 RC 滤波效果差?

楼主(2021-07-20):
模拟电源处的滤波经常是用 LC 电路。但是为什么有时 LC 比 RC 滤波效果差?5 x4 y7 ?) V5 R7 E% Q

网友:
是不是器件参数选的不是很匹配啊

网友:
LC 与 RC 滤波效果的比较必须考虑所要滤掉的频带与电感值的选择是否恰当。 因为电感的感抗(reactance)大小与电感值和频率有关。如果电源的噪声频率较低,而电感值又不够大,这时滤波效果可能不如 RC。但是,使用 RC 滤波要付出的代价是电阻本身会耗能,效率较差,且要注意所选电阻能承受的功率。

网友:
    RC电路有损耗呢,而且感觉电阻的功率都不是很大,要衡量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