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已经布好的四层板如何修改为2层板?

楼主(2021-07-20):
AD已经布好的四层板如何修改为2层板?

网友:
    就那样改呗,重新布局重新走线

网友:
    那中间两层有没有走线呢?

网友:
    如果中间是空闲的,啥都没干,那就直接删除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四层板改为两层板需要先把层里面的所有元素删除然后去层叠管理器中删除层。

按快捷键dk进入层叠管理器,右键点击delete就可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