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DC sweep如何扫描电阻的阻值?

楼主(2021-07-20):
Pspice中DC sweep如何扫描电阻的阻值?就是电阻变化,然后仿真波形。
在model parameter里面设置成RES了,然后设置为R1或者R2,然后parameter name怎么设呀?我试过value,也试过换R_var,然后在parameter name里填上SET,也不行。

网友:
首先将电阻的变量那里写成{RVAL}(这里要加花括号),然后在set simulation 里面选DC SWEEP, 然后选global para, 然后para name 那里写RVAL(这里没有花括号),然后把范围,步长填好

网友:
1、首先将电阻的value值改为“{rvarible}”;

2、在“special”元件库中,添加“PARAM”元件,放置后,出现“PARAMETERS:”;

3、双击“PARAMETERS:”,然后点击添加一个新的属性name:rvarible,value:10K;

4、然后就可以进行“global parameter”全局参数变量扫描;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