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m350 怎么算沉金的面积???

楼主(2021-07-20):
用cam350 怎么算沉金的面积???

网友A:
沉金是不是就是板子上的那些个过孔和焊盘啊

网友:
    沉金就是算阻焊层面积,镀金就是算线路层面积。
    CAM350 在Analysis 中的Copper Area 中可以算,把顶、底层打开,在对话框中选择compute with drill information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沉金是不是就是板子上的那些个过孔和焊盘啊

你说的应该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沉金是不是就是板子上的那些个过孔和焊盘啊

    你说的应该是对的

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