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 变压器电感量的计算

楼主(2021-07-20):
我看书中介绍,变压器电感量L =AL*N^2, 这个公式适用于所有的拓扑结构?推挽变压器,也是这么计算?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变压器电感量不是很重要。

变压器电感量决定了励磁电流,而励磁电流只要小于设计值即可(换言之,电感量大一些)。

倒是匝数比较重要。匝数太多,窗口绕不下。虽然匝数多了铁芯中最大磁通密度将比较小,铁损小,发热少。

网友:
通常先确定绕组匝数,电感量只要满足励磁电流不过大即可。甚至可以先试绕出设计匝数,然后用电感量表量一量是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