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时利源表在太阳能电池特性测试中的应用

楼主(2021-07-20):
太阳能产业的成长增加了对太阳能电池测试和测量解决方案的需求,尤其是太阳能性能的测试显得尤为重要。太阳能电池从研发到生产,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测试需求,其光电特性包括伏安I-V特性、光谱响应SR特性和量子效率QE特性,其中I-V特性分析对推导有关太阳能电池性能的重要参数至关重要,主要包括最大电流Imax和电压Vmax、开路电压Voc、短路电流Isc、填充因子ff以及转换效率η等。
为精确完成太阳能电池I-V特性测试,测试者需要用太阳能模拟器光源在一定距离内辐照到样品上,然后用精密的电学仪器来测量I-V特性曲线,从而得到电池的参数。
无光照时,测量太阳能电池IV特性需提供指定的直流偏压,测得正向偏压时的IV特性曲线;在不加偏压时,用各波长入射光照射测量太阳能电池在不同负载条件下IV特性(多片串联负载特性更明显),测量短路电流Isc、开路电压Voc、最大功率、最佳工作电流和电压。吉时利源表2400系列,集电压源、电流源、电压表、电流表和欧姆表一体,提供精密电压源和电 流源以及测量功能,可完全满足太阳能电池IV特性测试需求。
光谱响应SR是评价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能力指标。提供各波长入射光,接收到入射光后转换成的电流与入射光能量之比即为光谱响应SR,吉时利源表2400系列可精准测量光电流完成SR电流特性测试。
一般电源只提供第1象限和第3象限操作,作为源放出能量,吉时利源表2400系列可以提供完整的四象限运行,当工作在第2和第4象限时,可以作为阱(负载)吸收能量,在源或阱模式下能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
高精密源表是太阳能电池测试中的重要设备,吉时利源表的高精度源测量功能,它集5台仪器的功能于一体,是太阳能电池特性测试的理想选择。

网友:
太阳能电池从研发到生产,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测试需求,其光电特性包括伏安I-V特性、光谱响应SR特性和量子效率QE特性,其中I-V特性分析对推导有关太阳能电池性能的重要参数至关重要,主要包括最大电流Imax和电压Vmax、开路电压Voc、短路电流Isc、填充因子ff以及转换效率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