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恢复二极管的好坏如何检测?

楼主(2021-07-20):
       在业余条件下,可以利用万用表能检测快恢复、超快恢复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以及内部有无开路、短路故障,并能测出正向导通压降。若配以兆欧表,还能测量反向击穿电压。下面让辰达电子带你认识一下如何检测快恢复二极管的好坏。

       其实快恢复二极管的检测方法与塑封硅整流二极管是相同的,即先用Rx1k挡检测一下其单向导电性,一般正向电阻为几千欧左右,反向电阻为无穷大;再用Rx1挡复测一次,一般正向电阻为几欧,反向电阻仍为无穷大。如果测得的阻值均为∞或为0,则表明被测管子损坏。快恢复二极管的对管检测方法与上述方法基本相同,但必须首先确定其共用端是哪个引脚,然后再用上述方法对各个快恢复二极管进行检测。

网友:
    万用表就可以搞定

网友:
    万用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