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5A开关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1-07-20):
12v5A开关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是哪里坏了?

网友:
1、3844(SO-8)的3引脚电压超过1V封时封锁输出(即过流保护),若电流取样电阻为1K的话,流过开关管的峰值电流超过1mA就保护了。所以建议电流取样电阻减小到1欧姆,即电流峰值放到1A保守试一下,然后可依据所需输出功率放大电流(K1358的Id=9A)。

2、RC谐振1.5K+100n,3844(SO-8)的6引脚输出的开关频率为5KHz。开关频率过小。建议谐振电容使用范围100pf到10nF,谐振电阻可适当增大。本人用过5.1K+33nf(50K),不过具体多大值还得看磁芯、功率、变压器体积和开关管发热情况来定。

网友:
1、一闪一闪的原因是短路保护了。

2、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使得开关电源技术也在不断地创新。目前,开关电源以小型、轻量和高效率的特点被广泛应用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是当今电子信息产业飞速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电源方式。

3、过压保护值在面板上有一只电位器,可以人工设定。而过流保护值是不能人工设定的,机内巳经定死,一般为额定电流的1.2~1.5倍。需要说明的是,过压保护会立即快速启动,过流保护则有一秒左右的延时。这是因为如电源正常工作时,如电源的负载发生突然短路,此时电源输出的瞬间电流是数倍或数十倍的额定电流值,可以认为是一个电流冲击,远远超过过流保护的数值,但这时并不希望过流保护起作用。而希望短路解除后,电压自动恢复正常。因此在设计过流保护时,要避开突发短路时的电流冲击,而仅考虑使输出过电流的时长达到一定的值才启动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