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设计中的dfm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7-20):
集成电路设计中的dfm是什么意思

网友:
DFM是Design for Manufacturability(可制造性设计)的简称,主要研究产品本身的物理设计与制造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把它用于产品设计中以便将整个制造系统融合在一起进行总体优化。

网友:
PCB=printed circuit board;

PCBA=assembly of PCB. 将各种电子器件通过表面封装工艺组装在线路板上。接下来是box assembly,即将组装好的PCB同外壳等组装起来,形成成品。

网友: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