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引脚为什么用铜包钢?

楼主(2021-07-20):
电子元器件引脚为什么用铜包钢?

网友:
即要保证引脚的硬度,又要保持引脚的导电率,因为铜的导电率是相比较而言是高于其他金属的。如果单用铜的话这样成本就太高了

网友:
1、铜和铝虽然导电性比铁(冶炼成钢)好,但成本比钢贵得多,铜要5万多一吨,铝也要1.5万以上,而钢的价格大概只有铝的一半。所有商家都要赚钱,如果效果差不多,肯定会选择成本低的方案。(商业)

2、从物理学角度看,电流通过导体时,并不是在导体内部流动,而是集中在导体表面(深度大概是微米级),这个被称为“趋肤效应”。所以很多导线都是以钢为核心,外面镀铜,这样既不影响导电性(电流依然通过的是铜的部分),而且可以增加强度(钢内芯)。现在你们看到的高压输变电线几乎都是这样,在包覆层内部,都是这样的。如果像你说的要都用铜,把全世界的铜都拿过来,也不够我们国家用的。

3、锈蚀的问题,其实铜和铝也都有,只是你平时没注意。一块铜板,如果没有防氧化措施,不用一天就氧化了。对于一些重要的器件,比如半导体晶体管之类的,管脚一般都以铜为核心,上面镀锌,增强可焊性和抗腐蚀性。至于一般接插件,用钢镀铜也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