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两面板都有元器件标号是正常的吗?

楼主(2021-07-20):
请问一下两面板都有元器件标号是正常的吗?

网友:
    如果是单面元器件,尽量让丝印在同一面
有时也为方便对连接器引脚功能描述,会在另外一面留丝印。原件密度大时也会吧丝印放在背面。
当然有时候还会取消显示丝印标号。看你的需要了。

网友:
    器件标号是在丝印层,如果是两层板,顶层器件的丝印是在顶层丝印层,底层器件在底层丝印层,可以shift+S开单层显示看一下。

网友:
    标号都是统一编的,如果你的原理图里没有重复编号的器件,在PCB里估计也不会有的

网友:
    看你器件放了一个面还是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