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单片机串口数据寄存器不能读写的问题

楼主(2021-07-20):
我直接给串口数据寄存器赋值(如0X31),在调试过程中该寄存器一直为0,不知到底哪里出问题,救救我,救救我

网友:
    如果发送0X11,但用串口调试工具接收是莫名的码,调试却发现数据寄存器一直为0,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它的读和写可能是不同的寄存器....读是接收,写是发送,虽然它们是同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