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把表层的线换到内层去,不想重新走了

楼主(2021-07-20):
加了层,一些表层的线要换到内层去,不想重新走了,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
    PADS我还不知道怎么操作

楼主:
我可能没有描述清楚,我的意思是,本来是八层板,现在加成十层板了,然后本来在第三层的线,要换到第四层,是通孔板,除了重新走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想偷个懒

网友:
    pads里面已走好的线路是换不了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没有描述清楚,我的意思是,本来是八层板,现在加成十层板了,然后本来在第三层的线,要换到第四层 ...

    加层的时候可以指定旧层到新层的对应关系的。不过没试过把top层换到中间层的,一般top都会有元件。

网友:
    选中走线右键属性里不是可以直接换层吗?

网友:
    在router随意选择一段导线,然后右键-选择导线-特性-切换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