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常用四种表面处理工艺介绍

楼主(2021-07-20):
FPC常用四种表面处理工艺介绍

网友:
第一种,沉金又称化金,即通过化学方法使基材表面的铜与金发生化学反应,另二者容为一体,其优点在于能使焊接效果更坚固,色泽艳丽明亮,缺点在于生产难度较大,因生产时会发生化学反应,会产生相关气体,处理不当,会产生有毒气体,对生产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

网友:
第二种,镀金。顾名思义,镀金即是在基材表面喷镀一层金,因没有有铜化学结合,因此,表面金含量比沉金高,金色较亮,但焊接效果不如沉金。

网友:
第三种,镀锡。和镀金一样只是用锡代替金。锡的熔点没有金高,硬度也不如金,色泽较差,焊接效果较好。
第四种,OSP即防氧化工艺。也是一种化学方法,可在一定环境下避免或减慢焊盘的氧化,是FPC表面处理工艺中除沉金外用得最多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