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上岸,如何利用暑假学习微波射频的知识?

楼主(2021-07-20):
考研上岸,如何利用暑假学习微波射频的知识?

网友:
搞清楚通信系统的基本构成,结构对发射机,接收机的基本原理有所学习掌握一门仿真软件掌握一门编程语言具体来说:学习一些基础电子线路,电磁场,微波等相关基础知识,然后可以从发射机,接收机这个模块开始,一个一个组件的学习,如晶体,频率合成器,衰减器,开关,功率放大器,合路器,天线,滤波器,低噪放,混频器,中放,检波器等,通过ads仿真了解每个部分的功能,指标和设计基础,如果能有实际模块动手学习最好。最后,实践,实践,还是实践。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找份实习吧,了解实际的设计流程还是挺重要的;理论基础的话慢慢补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