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可以用类比的方式跟小白说清楚:什么是FPGA?

楼主(2021-07-20):
有没有大神可以用类比的方式跟小白说清楚:什么是FPGA?. O+ j: P  A+ g. `7 M

网友:
我们的目的是要设计数字电路,什么是数字电路?  很简单,我现在要实现1个密码锁,2个输入,1个输出,当2个输入值和输出值全部一致,锁就打开,会电路的同学已经看出就是个与门。 你可以用与门芯片,也可以选择用模拟电路搭建一个。为什么要用FPGA,因为你可以用程序写一个,这次它是与门,下一次把程序改了,就可以改成非门,这就是FPGA,可以用程序来定制数字电路的芯片。。我知道一定有专业人士会把“定制”改为“描述”,但对小白来说“定制”更好理解,也更贴近FPGA实际用途。

网友:
    fpga里的各个单元可以理解为这里面的各个零件,你可以操作任何一个单元,然后组合出一个你想要的路径。

网友:
    FPGA像是一个空白的大脑,空白的大脑中已有完善的神经元细胞,但这些神经元细胞之间无相互连接关系,所以这个大脑无法思考,无法对外界信息做出反应。但是当你用硬件描述性语言写代码对FPGA进行布局布线后就相当于对这个空白大脑中的一些神经元进行了互相连接,这个大脑现在有功能了,给大脑输入食物的画面他会做出流口水的反应了。而单片机,比如STM32单片机,像是一个成年人,已经具有完成各种任务的能力。但是FPGA可塑性强,单片机功能很难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