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根据出现错误的地方,根本看不到任何可能的间距问题?

楼主(2021-07-20):
pads根据出现错误的地方,根本看不到任何可能的间距问题?

网友:
有沒有相關截圖或是report放上來看看?

网友:
看看有什么东西被你关掉了。虽然看不到,但检查时会有提示的。

网友:
现在用的都是盗版软件,我一直都是,但没有发现有这个问题。

网友:
都和hatch outline 有关,删除灌铜外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