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版本器件换面不会镜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7-20):
    各位大神,请问AD19版本器件换面不会镜像是怎么回事?哪里设置了吗?跟着PCB文件走的,在同事电脑打开也是一样

网友A:
    应该是文件有问题,需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文件有问题,需重新设置

    请问怎么重置呢?

网友B:
    你操作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操作错了吧

    就常规操作呀,器件拿起来之后按一下L

楼主:
引用 网友C:
    Civil

什么意思?

楼主:
    补充一点:丝印不会翻面,是哪里设置了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PCB的层叠编辑器不对称的问题,调为对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