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打开原理图出错,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21-07-20):
DxDesigner打开原理图出错,请问怎么解决?
如下图

网友A:
上次打开后没有正确关闭或者重别的机器拷贝的,

删除工程文件下 database\cdbsvr的  sAddress.adr和.LCK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打开后没有正确关闭或者重别的机器拷贝的,
删除工程文件下 database\cdbsvr的  sAddress.adr和.LCK文 ...

我的工程下没有这两个文件啊,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