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 FIX 跟LockY有啥区别?

楼主(2021-07-20):
    请教下各位 群友,mentor EE Fix跟Lock有啥区别~~~?

网友:
    固定和锁定部件、走线、过孔、测试点在未固定或未锁定之前无法操作。 “修复”和“锁定”本质上做同样的事情,但方便地允许打开或关闭其中一个而不影响另一个。  一个例子/理念是锁定(又名:SuperFix)关键位置的安装孔和连接器,在布局过程中永远不需要或很少需要移动的项目。 然后可以安全地使用“修复”和“取消修复”命令,而不会影响锁定的项目。  注意:锁定的走线/过孔/安装孔显示为未填充,锁定组件的焊盘显示为未填充。 固定项目显示孵化。
    楼主你看,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举个例子好理解。两条网络,一条fix一条lock,fix的走线可以移动但其它走线不能对其推挤。lock就完全不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