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版本如何把trace变为shape?

楼主(2021-07-21):
17.4版本如何把trace变为shape?

网友A:
好象在advance copy里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在advance copy里可以

    没找到这个操作

网友:
    spb_data-pcbenv 修改 allegro.ilinit 加入 load("cline2shape.il") 執行cline2shape,點一下就可以.
    skill 是cline2shape.il  在C:\Cadence\SPB_17.2\share\pcb\examples\skill\cmds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