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431和插件431电压和电流是否都一样

楼主(2021-07-21):
贴片431和插件431电压和电流是否都一样

网友:
开关电源中电压采样是通过对输出电压进行电阻分压后送到431的基准端进行比较,控制光耦再去控制初级的PWM。电流采样是对取样电阻上的电压检测的方式来进行的。与电压控制环路一样。

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使得开关电源技术也在不断地创新。目前,开关电源以小型、轻量和高效率的特点被广泛应用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是当今电子信息产业飞速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电源方式。

网友:
封装跟参数没关系,封装有5种:

TO-92,PDIP-8,Micro-8,SOIC-8,SOT-23

最大输入电压为37V   最大工作电流150mA
输出电压范围为2.5~36V

内基准电压为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