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芯片是如何判断负载是轻载还是重载的?

楼主(2021-07-21):
    大家好!请问开关电源芯片是如何判断负载是轻载还是重载的?现在手头上有三块贴片一样的板子,两块板子的负载电流在15mA,从SW节点的波形上看都进入了PWM模式,另外一块板子的负载电流在10mA,从波形上进入了跳脉冲PWM模式,请问这个应该如何分析啊,用的电源芯片是MP9486A,输入电压在50V,输出电压设定在5V。

网友:
    本人认为过载和轻载是针对于电流来说的。 所谓空载是指负载电路和电源电路之间断开了(相当于断路),这样电源电路不能相负载电路提供工作电压和电流。 所谓过载,是指电源电路的负载电路存在短路,是电源电路输出了很大的电流,且超出了电源所能承受的范围。希望能对楼主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