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元器件停产了怎么办?

楼主(2021-07-21):
常用的元器件停产了怎么办

网友:
既然是常用元器件停产,可能是原生产厂家对元器件进行升级优化,淘汰了旧元器件,在性能、功能、兼容性方面做了提升是好事,可以查询或资讯厂家是否有替代款。

如果某个领域或某系列产品因为需求不足停售,而内部相关元器件只有这些产品上有,那就比较麻烦,只有重新选型。

网友:
1 找替代料,如果是国外的IC停产,可以看看国内厂家有没有替代料,这个事情我曾经干过,而且性能比原来的好,价格也便宜,稳定性也不错,当然要做测试和小批量测试。

2 找替代方案,这个相当产品迭代更新,历时会更长。

网友:
一般常用的电子元器件都会有替代产品的,除非是年代特别久远的产品,不过有些产品即使年代久远还是可以复产的,就看你的需求量有多少了,值不值得厂商给你复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