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里怎么修改三极管的参数

楼主(2021-07-21):
Pspice里怎么修改三极管的参数

网友:
1. 以三极管β值为例,简要说明在Multisim平台上更改三极管参数的流程:

“三极管β值离散很大。为表达三极管β值离散很大的现实,Multisim平台上的有型号真三极管β值及虚拟三极管β值均可以修改。修改三极管β值的方法步骤如下:

2. 双击BJT图标出现对话框;3. 点击Edit model,出现含有β参数(显示BF)的对话框;4. 修改β参数;
6. 点击change part model,最后点击OK,本次β参数修改即生效”

5. 再次点击已修改参数之前或之后的部分,使整行呈深颜色显示,同时对话框下边的change part model 由灰暗变为清晰有效;

网友:
选中管子  菜单栏淡季 Edit  下拉菜单里选pspice mod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