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BTEK分享电源电压测试所用到的电流探头

楼主(2021-07-21):
       在示波器的应用中,常用的是电压测试。对于电流测试,示波器通常需要购买电流探头。
       电流探头,可以用来测量流过导线的电流,是根据法拉第原理设计的测量导线中干扰电流信号的磁环。实质上,它是一个匝数为1的变压器。电流探头分为交流/直流电流探头和交流电流探头。电流探头前者可以测量直流和交流电流,而后者只能测量交流电流。
       有人可能会说万用表无法测量?当然,万用表可以测量电流。然而,有几个问题:
       1、由于万用表响应速度慢,难以实时检测出变化的电流。
        2、万用表在很长时间内不能记录测试结果,但更好的仪表可以记录较大值和较小值。重要的是万用表看不到电流变化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想看到的是变化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
       用每两个检波器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V1和V2,然后用示波器的计算函数实时计算V=V1和V2=V/R,只要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例如R可以看作常数,那么我就随V线性变化,所以V的变化反映了电流的变化。
       示波器测试PCBMOS管的功率、电压和电流的损耗和来源。波形的电压源是VS,紫色波形。利用示波器波形计算漏极电压VD、黄色厚度。绿色波形是由有源电流探针测量的漏源电流ISD。比较ISD和VSD的波形,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变化过程是非常相似的。用3.6AVsd计算,用有源电流探头测得的峰值ISD约为0.43V,用万用表测得的线路电阻约为0.15。因此,电位差法测得的峰值电流约为0.43V≤0.15≤2.87,与有源电流探针不同。当然,这与MOS管、万用表、示波器等不同状态下的无源传感器的电阻不同。但我们关心的是,用这种方法测试当前的变化过程是完全可行的。
       通过观察当前的变化,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在用普通探头进行测试时,如何解决共模拒绝比(CMRR)?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但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一办法的主要目的是向我们展示目前的变革进程。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用该方法测的电流一定不如专用有源电流探头准确。此外,还需要一个主动差分探针来解决CMRR问题。然而,VS-VD具有消除某些信号干扰的优点。此外,还可以看出,单点电压VS或VD的变化与ISD的变化不同,因此不要落入用单点电压变化来估计电流变化的陷阱。

网友:
是的,通过观察当前的变化,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在用普通探头进行测试时,如何解决共模拒绝比(CMRR)?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但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一办法的主要目的是向我们展示目前的变革进程。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用该方法测的电流一定不如专用有源电流探头准确。此外,还需要一个主动差分探针来解决CMRR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