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自动化设备厂商依然采用大量使用硬件控制而不是采用PLC

楼主(2021-07-21):
    为什么很多自动化设备厂商依然采用大量使用硬件控制而不是采用PLC

网友:
    很简单:因为PLC的输入输出接口不满足要求,且体积过大。
    举个例子:家里的空调和电冰箱都可以用PLC来执行操控,但我们并没有看到用PLC来控制空调、冰箱,为何?
    可见,PLC也不是万能的。
    PLC最适用的工作环境是干扰较强烈,且控制较复杂的工业场合。

网友:
    不清楚你这里硬件控制指的是什么,姑且理解为仪表+继电器之类的控制电路吧,因为这类东西只需要简单设置,不需要编程。原因至少应该有以下几种:1,老设备还能用。设备很可能是十几年前或者上个世纪设计制造的,当时就是用这种方式做的,设备还能够使用。2,新做的设备,但没有用plc做的必要或者早已有了成熟的旧方案(比如压根不需要通讯,不需要采集等高级功能,或者这些功能已经有基于仪表的方案了),所以仍然按照老办法做。3,设备功能简单,使用硬件做已足以实现,且直观、容易维护,一个能看懂电路图的人就可以搞定,不需要用电脑。

网友:
    1.因为对自动化知识了解的不足,造成他们习惯选择硬件控制,他们认为可靠,PLC控制他们不熟悉,也不太愿意费精力去熟悉,所以规避了PLC。2.有一些小的自动化控制没必要用PLC,用单片机等就可以简单实现,对成本控制比较有利,工作起来比较简单,工艺成熟。3.一些老厂不太想改造换新,因为认为不太值当了,早晚得淘汰,糊弄能用就可以了,二一个可能的确资金不太充足,因为改造一个系统不光包括新的软件,硬件,也需要培养一些新的技术人才,里面的成本也不小,所以一直也下不定决心。综上就是我所认为的,不一定对,但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
    自动化设备厂,使用自己设计的硬件控制系统,一方面是成本原因,另一方面是个性化,与灵活性等考虑。对于量大的机器,或需要大量信号采集分析的机器,自己设计控制板成本会更低,别人更难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