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PCBA元器件布局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21-07-21):
为提高安装速度和预防PCB变形,在PCBA上进行元器件布局设计应注意以下问题:(1)相似的元器件在板面上应以相同的方式和方向排放,这样可以加快插装速度且易发现错误;
(2)尽量使元器件均匀地分布在PCB上,以降低波峰焊接过程中发生翘曲,并有助于使其在过波峰时热量分布均匀;
(3)应选用根据工业标准进行过预处理的元件。因为元件准备是生产过程中效率最低的部分之一,它除增添了额外的工序,增加了静电损坏风险外,还增加了出错的机会,而且并不创造价值。

为了确保波峰焊接效果,在进行PCB布局设计时应妥善处理以下问题:

(1)选用较大尺寸的PCB板面时,由于翘曲和重量的原因将导致波峰焊接输送困难,因此,应尽量避免使用大于250mm×300mm的板面。根据产品特点,尺寸应尽量标准化,这样有助于缩短生产工序间调整等所导致的停机时间;
(2)可在PCB的工艺边上安排测试电路图样,以便进行工艺控制,在制造过程中可使用该图样监测表面绝缘电阻、清洁度及可焊性等。
(3)对于较大的PCB板面,应在中心留出一条通道,以便波峰焊接时在中心位置对PCB进行支撑,防止板子下垂和焊料溅射,有助于板面焊接的一致性。

网友:
对于较大的PCB板面,应在中心留出一条通道,以便波峰焊接时在中心位置对PCB进行支撑,防止板子下垂和焊料溅射,有助于板面焊接的一致性。

网友:
布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
相似的元器件在板面上应以相同的方式和方向排放

网友(2021-09-01):
    (3)应选用根据工业标准进行过预处理的元件。因为元件准备是生产过程中效率最低的部分之一,它除增添了额外的工序,增加了静电损坏风险外,还增加了出错的机会,而且并不创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