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信号怎么转换成差分信号?

楼主(2021-07-21):
单端信号怎么转换成差分信号?

网友:
    巴伦巴伦巴伦

网友:
    有专门的运放可以实现单端转差分

网友:
    可以用变压器,可以另用一个放大器,可以用专用芯片

网友:
    RS422不就可以实现?

网友:
    变压器,一比一的

网友:
    巴伦芯片,HHM1591D1看看

网友:
    TI的文件参考一下

网友:
    看看是什么信号,有专门的芯片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