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 (周四) 电巢直播 《电子工程师必备 器件datasheet解读》

楼主(2021-07-21):
直播主题:电子工程师必备  器件datasheet解读
直播时间:7月22日 晚上20:00
直播老师:荣庆安老师

1、直播内容简介:

电子元器件Datasheet(参数数据表),是电子元件的说明书,解释某类器件是做什么的,以及如何使用它。然而对于新工程师, datasheet仍然是找到设计电路或工作所需的详细信息的最佳位置。Datasheet的内容一般因器件的类型不同有很大差异。

要点:
  • datasheet重要性;
  • 如何读Datasheet;
  • XILINX,TI,ADI等部分datasheet实战解读

2、讲师介绍:

荣庆安老师
原华为器件可靠性技术首席专家
EDA365论坛特邀版主

原华为器件可靠性技术首席专家、器件工程专家组主任、器件归一化工作奠基人。20多年交换机、路由器、传输、基站等产品器件工程设计。主持多项重大失效问题攻关,完成了逻辑、储存、光器件等领域器件优选库建设。参与中国器件标准工作,国内外发表论文4篇,获器件相关6项发明专利。

3、直播要点:

第一页通常是器件的功能和功能的摘要,通常包括以下部分:

Description(描述):器件功能的描述、基本规格,部分类别器件还有内部功能的功能块图。如IC 器件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用了什么技术实现什么功能,及一些技术参数。

Feature(特点):这项展现的是芯片一些最直接的关键参数,如输入、输出电压范围封装什么的。

Application(应用):此项是厂商推荐的 IC 应用的场合。

此页一般也就知道器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基本性能有所了解,是否是你潜在产品项目器件选型。

细分列出了该器件的PIN(管脚)、其功能,以及实际位置等。

规格总览:最大额定值表。如供电电压和最高工作温度、热学特性表以及最佳工作条件详细的电气规格。器件在损坏前可以承受的绝对值。

电器规格:可能包括电路图、连接引脚或输入/输出端的描述,以及一张电学特性表(最小/最大工作电压、时钟频率、上升下降时间,以及类似数据等等)。

功能说明或图表:从功能角度对器件操作的描述,或者只有一张功能图来阐明器件的主要内部功能。

推荐应用:参考设计,PCB走线布线设计的注意事项等,及各种功能的电压、电流范围、温度范围、总线地址和其他有用的性能信息。

复杂器件一般有应用参考,包括针脚功能的详细描述、如何与部分通信、命令列表、存储器表等。

有些器件对电路的内置方式很敏感, Datasheet提供布局参考。范围从降噪技术,到处理热问题,到机械安装考虑。

物理规格:Datasheet最后是包装信息,提供封装,包装等准确尺寸。Datasheet存在的意义就是让用户能够清晰的了解器件,其编写也大多遵循人们的阅读习惯的。

Datasheet应该是工程师们平时接触到的最多的文档资料了。无论是项目开始阶段的选型还是后续的软硬件设计,到后期的项目调试等都需要硬件工程师除关注电气参数,功能描述外,还需关注pin list ,封装尺寸质量可靠性,PCB等layout工程师,关注datasheet如布局布线建议,考虑稳定性,输出电流多大线要多宽,输出,输入带宽多大,高频要考虑电容效应,震荡,差分延时,模拟衔接,地处理等。

4、适合对象

  • 硬件工程师
  • 器件工程师
  • 关注寄存器,软件等工程师
  • 质量可靠性工程师
  • 工艺工程师
  • 采购工程师

直播主题:电子工程师必备  器件datasheet解读
直播时间:7月22日 晚上20:00
直播老师:荣庆安老师
关于直播内容,您可以将相关技术问题在下方进行发帖提问。直播中,老师会进行答疑~

网友A:
IC 就是芯片吗?如果不是,它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B:
老师好,器件选型一般该如何选择呢?要从几个大的方面入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 就是芯片吗?如果不是,它们有什么区别?

IC 是集成电路,是由不同的芯片组成来完成一种特殊功能的。而芯片只是一个单一的电气元件。所以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好,器件选型一般该如何选择呢?要从几个大的方面入手呢?

每个器件的选型要求一般都不是很相同的,你可以从几个方面思考:输入、输出电压、电流、封装等。

网友C:
Datasheet的内容一般因器件的类型不同有很大差异,导致很难找到最佳位置

网友D:
元器件选择的基本原则有哪些呢?

网友:
    我都是划过,直接找推荐封装,哈哈

网友E:
    PCB布局布线有哪些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C:
Datasheet的内容一般因器件的类型不同有很大差异,导致很难找到最佳位置

datasheet是找到设计电路或工作所需的详细信息的最佳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B布局布线有哪些技巧?

    不得不说经验很重要了,各种元件的引线走向,和周围元件的具体关系,天哪,这个说不好的哪,自己多布,尽量少的使用跳线。能多直连就直连咯

    对软件来说,一般的小图,双面板可定可以布通,只是过孔多少的问题,自己调整一下就可以减少很多跳线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元器件选择的基本原则有哪些呢?

普遍性原则、高性价比原则、采购方便原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