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外边框如何使用弧形?

楼主(2021-07-21):
AD18外边框如何使用弧形?Keep-Out Layer放不了弧形呀

网友A:
    用其他层画完外形 然后 tool下转换到keepout层就行了,但是建议你按规则设计,用机械层做外形,keepout是禁止布线层

网友:
    话说,这个不就是放置圆弧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其他层画完外形 然后 tool下转换到keepout层就行了,但是建议你按规则设计,用机械层做外形,keepout是禁 ...

机械层可以直接当外形吗?我都是把导入的机械层外框都转到KEEPOUT层去了

网友:
    圆弧是自己画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层可以直接当外形吗?我都是把导入的机械层外框都转到KEEPOUT层去了

    标准做法就是机械1层是外形图,keepou层就是禁止布线层。
    验证就是你在工程中新建一个PCB板,然后插入拼版阵列,如果你的板子是keepout层做边框的,你是看不见的。但是机械层可以。

网友:
    我想问下你们画板时锁定后怎么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