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上传文件时的跨域问题!

楼主(2021-07-21):
最近在做一个文件上传功能,涉及到多文件上传(多是图片),上传到服务器上,上传的图片量少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一旦多到4、5张就不行了,报跨域错误

但是我在本地测试,一次上传好几十张都没问题,后台也能正确处理,不知道具体问题出在哪里。
ps:线上的接口是通过nginx发布在linux系统的服务器上

网友:
是不是上传图片的数量被限制了啊

网友:
那问题应该就在nginx和linux相互连接的地方吧

网友:
    检查一下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