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syms具体是个什么用法

楼主(2021-07-21):
如题
不知道为什么在对函数求导前要先 syms x
求解释

网友:
    找help,上面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syms是申明符号变量时使用的
lz对于具体函数的用法可以help syms
matlab自带的帮助文件就是最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相当于你列方程前,必须设未知数x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