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录制开颜色管理器的SCR不能用

楼主(2021-07-21):
    有人知道为啥17.2录制开颜色管理器的SCR不能通用吗?只能当前板子用,其他板子就不能用。

网友:
    之前有个帖子有解释的 17.2就是这样 录制功能不好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9499&highlight=17.2%2B%C2%BC%D6%C6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9499&highlight=17.2%2B%C2%BC%D6%C6

    开top层PIN命令要怎么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top层PIN命令要怎么写呢?

    我的理解就是现在不同板子同一位置位置对应的选项不一样,所以不能用录制了。我之前也是录制然后各种快捷键打开想要的层,现在改成增加view层 用鼠标去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就是现在不同板子同一位置位置对应的选项不一样,所以不能用录制了。我之前也是录制然后各种快捷 ...

color用法没有SCR好用啊,SCR可以一键切换,COLOR还得去VIEW那边点,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