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设置PIN PAIR的SKILL

楼主(2021-07-21):
       经常接触DDR,绕地址等长,路过的大神给介绍个实用的快速设置PIN PAIR的skill或者编写方法都行

网友:
    先设好xnet再选一根线设规则,把规则选上去就可以了,,不用一个个去设pin pair呀!楼主你是否能用上,我这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