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PADS使用心得

楼主(2021-07-21):
1,走总线时右键add arc
2,不能在layout界面直接编辑焊盘,修改网络必须进ECO(或者网表重新导入),因为这样更严谨,防止出错。
3,建议将金手指做成一个整体封装,不同封装当然要再画一次,但你也可以直接在以前那个上改,但这样很容易导致封装库混乱。金手指你一个一个做的话也行,将多个设置栅格等间距排列并利用align功能调整,做成一个整体就利用step and Repeat功能排列各PIN间距。)
4,会报错,所以在画CAE时画两个,或者偷懒ECO直接连接。

网友:
    我是一些需要阻抗控制的线会走圆弧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一个公司做的产品大同小异,大部分都是互通的,一些特殊的完全可以建成封装,避免改来改去车问题

网友:
    学习下前辈的经验,自己涨涨技巧

网友:
    这种分享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