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转AD后更新封装bottom面器件旋转了

楼主(2021-07-21):
cadence转AD,然后在ad里更新封装(为了要3d),bottom面的器件全部旋转了,有办法规避或者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楼主你用的AD什么版本,好像AD16的话,是有这个BUG的我记得。

网友B:
其实我想问下ALLEGRO怎么转AD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AD什么版本,好像AD16的话,是有这个BUG的我记得。

AD14
意思是高版本的没有这个BU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问下ALLEGRO怎么转AD的啊?

直接拖到AD里就行了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2024-03-06):
    唔。忘记用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