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bottom面的器件全部旋转180度?

楼主(2021-07-21):
怎么把bottom面的器件全部旋转180度?翻转呢?

网友:
楼主你用的什么软件?全部旋转的话,我记得镜像功能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在Altium designer裡頭,你可以先選到Bottom Layer,在該Layer按下shift+s(只顯示該層所有物件);接著,你用滑鼠框選所有顯示物件,然後進入PCB List(右下角有個PCB字樣,點進去會有pop-up選單,當中選擇PCB List),該視窗左上角,將物件調整為selected objects,右邊的include看你要全選或者篩選成特定條件的物件(arc or fill etc...),視窗內容將會顯現你所框選且為篩選後的剩下物件。

此時,視窗內容所呈現其實是一個表格,當中的內容物你都可以複製到試算表裡(excel 、google sheet等等),你可以找到rotation那欄,將整欄複製後貼到試算表裡,貼上後別急著做動作,你可以先將貼完的這些儲存格先上框線,然後再到右邊平行過去的第一列輸入A1+180(假設你複製貼上的是A欄),接著下拉到對應左邊上框線的最後一列。

    最後將+完180的這一列,複製進去PCB LIST下的ROTATION那整欄即可。

(抱歉不會上傳圖片,只能用文字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