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 使用PIPro进行DC-Drop仿真时出现电源网络识别成GND

楼主(2021-07-21):
请教一下ADS 里面打开SI/PIPro进行DC-Drop Analysis仿真时出现电源网络识别成GND都归集到GND下面了,还有把电源芯片U1拖动到VRM里面出现there is no pins to create VRM on U1,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应该是你在U1建立引脚的时候没成功。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出在引脚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在U1建立引脚的时候没成功。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出在引脚哪里了。

这个不清楚了,ADS软件导入pcb进来就是这样的,不知道ADS里面哪里能修改不,同一文件在PowerDC里面没有这样的问题。谢谢回复

网友B:
    SI/PIPro在电源网络上单击右键改变网络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PIPro在电源网络上单击右键改变网络类型

    谢谢杜老师,我是试了一下只能把整个GND目录改变为Power网络,但是电源网络还是在GND目录里面,无法拖动到DC analysis下面Sink里面,我想把GND里面的电源网络移到外面去。图片里的只是一部分网络其实整板大部分电源网络都在GND里面
    同样的U1里面全是GND port也无法拖动到VRM里面

网友:
    棒棒打,加油哦

网友:
    先改信号类型,系统会自动识别连接到最近的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