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波器的主要特点

楼主(2021-07-21):
斩波器的主要有以下几一些特点:
  (1)每种功率范围都有单台的制动斩波器可选用,无需并联使用;
  (2)允许在电网变动大的场合使用;
  (3)有短路保护,不会因为电阻短路损坏变频器;
  (4)特殊设计,可以使用普通电阻,不必选择无感电阻,性价比优;
  (5)电压自动跟踪,用户不必调整电压设定,不会干扰其它设备;
  (6)内置散热风扇,使用率更高,寿命更长;
  (7)制动电阻可选波纹电阻,铝壳电阻,功率电阻阻值大小可根据使用情况订做,也可配应相应的电阻箱或电阻柜。

网友:
有短路保护,不会因为电阻短路损坏变频器

网友:
每种功率范围都有单台的制动斩波器可选用,无需并联使用

网友:
内置散热风扇,使用率更高,寿命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