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理图中选择同一个网络的快捷键是什么?

楼主(2021-07-21):
在原理图中选择同一个网络的快捷键是什么?

网友:
    CTRL+F可以搜索同個Label;要同時highlight同個名稱的網絡,我只會用find similar objects,然後輸入相同的text內容。

网友:
    没用过快捷键,都是手动去点的

网友:
    我常用的快捷键还真不多,主要记不住,这个选同一网络的快捷键还没用过,第一次看到

网友:
    原理图选择同一个网络的快捷键:alt+左键

    PCB选择同一个网络的快捷键:ctrl+左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