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9000计算

楼主(2021-07-21):
    计算出的线宽应该是W1还是W2呢?W1=W2+1

网友A:
    按照最大W1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最大W1设计。

好的,谢谢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這是什麼意思,W1是線寬下幅,W2是上幅,實際做出來的線路就是梯形的!

网友:
    好像是w1

网友:
    真谛永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