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怎么用MATLAB怎么求绝对值??

楼主(2021-07-21):
请问 怎么用MATLAB怎么求绝对值??

网友:
应该有求绝对值的函数吧

网友:
    help一下看看求绝对值的函数

网友:
    用这个函数:abs(),
    它也可以求字符串的ASSCI码
补充一下
[m,n]==find(abs(A))
    %括号内是条件
%m,n分别是满足的元素所在行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