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tek信号源维修中心告诉你如何避免信号源出故障

楼主(2021-07-21):
信号源也是电子工程师常用的仪器之一,很多客户在使用信号源时发现,在测试测量中会出现一些异常现象, 例如:使用E4438C时开机后发现屏幕出现错误提示:
这是由于开机时晶振体没有预热导致,几分钟后错误信息就会消失。所以当我们的仪器出现问题时,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判断是否真的坏了再决定是否报修:
1. 查看错误信息(N5182)
2.自检(N5182)
1)utility
2)self test
3.反向功率保护及检测(E4438C)
安泰信号源维修中心告诉你如何避免信号源出现问题?
一)规范操作
1. 避免信号源过载(典型的反向保护功率电平30dBm)
输出信号反射或外部偏置,导致前端过载损坏。
测试前,把信号幅度减至最小安全电平,避免信号对信号源的输入输出端口造成意外冲击。
2.不要超过指标数据和黄色警示标签数值。
以E4438C为例:
反向保护功率是30dBm,超过2GHz单载波输出,反向输入最大功率是20VDC和13dBm
数据输入端口损坏电平是-0.5V到5.5V。
I/O输入口损坏电平是1rms和10V峰值。I/O输出口的损坏电平是大于3.5V和小于-3.5V。
3. 必要时,适当使用限幅器和衰减器
4. 保护频谱输入端口,禁止弯曲和撞击线缆,不能混淆50欧和75欧的连接器
二)良好的使用环境
定期检查和清洁频谱仪的通风口,避免影响仪器散热,过高的温度会影响仪器性能指标。频谱仪的最佳工作温度20℃~30℃。同时使用环境应当洁净少尘,灰尘不仅影响散热还会对仪器的端口产生连接问题。
三)检测交流电源的质量和极性
电压偏差;220V(+5% /-10%)
频率偏差;(50 Hz +/-1%)
谐波 (波形畸变);(小于 5%)
瞬间冲击电压不能大于100V
三相电压不平衡度(小于20%)
四)良好的接地
1. 使用仪器附带的三相电源线
2.零线和地线压差小于2伏,火线和地线压差220伏
五)静电防护
静电,永远是电子测量仪器最大的敌人,因为静电的产生永远不可避免,而且静电对电子元器件的伤害具有隐蔽性,潜伏性,可积累性等特性,做静电防护不可能是一个单方面的短时间的过程。需要从基础的静电安全工作区,到人员的静电安全培训,到日常静电防护流程,这将是一个全面的长期建设。
以上就是安泰测试信号源维修工程师给大家分享的如何避免信号源出现问题,希望大家在使用仪器的过程中也要维护保养好它们,这样它们才会更好的工作,如果你的信号源确定是出现了故障,建议找专业的维修中心进行维修。

网友:
是的,定期检查和清洁频谱仪的通风口,避免影响仪器散热,过高的温度会影响仪器性能指标。频谱仪的最佳工作温度20℃~30℃。同时使用环境应当洁净少尘,灰尘不仅影响散热还会对仪器的端口产生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