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的模组电源和非模组电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7-21):
台式机电源的模组电源和非模组电源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其实模组化个人理解非常简单,就是为了装机方便,机箱内整洁,由于生产成本相对较高所以一般低端电源很少采用这种技术的,本身内部构造和非模组电源没有本质区别,区别还是在于各输出模组化了,但是他们的工作原理一摸一样

网友:
区别一、模组化可以另外加线,非模组化线是固定的;

区别三、模组电源是只带4针电源线和24针主板供电线。非模组是一堆线已经固定在电源上。

区别二、模组化扩展能力强大,非模组化的扩展能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