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fpga逻辑综合?

楼主(2021-07-21):
什么是FPGA逻辑综合?

网友:
将HDL语言转化成FPGA器件库。

逻辑综合(英语:logic synthesis)是所需电路的高级抽象描述,转换到逻辑门级别的电路连线网表的过程。

网友:
逻辑门是数字电路中较小的单元电路,是数字系统的最基本单元。与逻辑门相比,fpga中的逻辑单元则要复杂得多。因此,逻辑单元是由很多逻辑门构成的更复杂的逻辑电路,它的一个特点是,可以通过设置逻辑单元中逻辑门的不同状态,来改变逻辑单元的逻辑功能。所以,fpga的“可编程”功能,实际是通过改变逻辑单元中逻辑门的状态来实现的。